碰见两个主板各电压正常。数字显示的都不显示

楼主(2012-04-28):
p4m800pro主板维修 2位诊断卡。数字显示的不亮irdy灯常亮着几个小灯都常亮着。。就是数字显示的不亮。。上不上cpu各电压都正常。i/o换了也是这样。。诊断卡好的。。。另外有块映泰的754的也是这样。。电压都正常 就是数字灯不亮的。cpu电容鼓了 换了。。都不显示跑马。。电压也都正常 真不知道往哪下手。、、、北桥什么的都不烫  也都压过了  也没断线。。  。能想的差不多都想了。。。往高手指引下

网友:
.............刷刷BIOS看看...............然后找图纸跑电路............怎么跑论坛上应该有

网友:
p4m800pro量一下晶振芯片旁边的晶振引脚有没有1.5V左右电压,映泰主板看一下有无复位,桥供电是多少低于1.1V是不会工作的,具体型号你没告诉不知什么说。

网友A:
  映泰的忘了什么型号。。桥供电 cpu  内存 什么的供电都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忘了什么型号。。桥供电 cpu  内存 什么的供电都对的。。。

bios刷过没有,有没有754负载,测一下看缺少什么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