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网卡问题

楼主(2012-04-28):
    本地连接还在,驱动重新装过,,不过插网线没反映一直在断开状态,插网线进去,,两个灯都不亮

网友:
查下网卡芯片工作条件  直接换网卡得了

网友A:
问题是我查过条件,供电晶震都没问题,,就是两个LED灯那里电压只有1.几V,,,短接3V电压过去,灯能亮的,,但是不确定是正常.网桥一边电压有1.7V,一边电压没有,,我怀疑是接口问题,因为昨天打雷了...

网友:
网卡坏了,实在不行就找个USB网卡

网友:
换了芯片没有,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换 网桥   看看 。。

nyx

网友:
首先确定网络线路畅通无断线,然后确人网卡口是否有损坏,然后在判断主板问题,,一般有出现本地连接跟驱动都没关系了

网友B:
雷击雷了一片,网卡开机可能超烫

网友C:
网桥和网卡都有换

网友:
先看看网卡头子到网桥到网卡芯片的电路上的电阻有没有烧焦断开    没有就直接换网卡   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雷了一片,网卡开机可能超烫

网卡不烫的,还能开机,,,,就是插网线没反映

网友:
这么严重?

网友:
改个USB网卡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从来都不测,看看接口,没有外观问题网卡换掉在讲,不行再网桥

网友:
先网桥  在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查过条件,供电晶震都没问题,,就是两个LED灯那里电压只有1.几V,,,短接3V电压过去,灯能亮的,,但是不 ...

哈哈  我们这一打雷就好多烧网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桥和网卡都有换

是不是网卡接口坏了,

网友:
南桥有没有坏哦

网友:
哪个机器网卡要原装的来,是不是G450

网友:
这款机器很容易出现网卡问题 特别是使用AR8132芯片的 3台都没有修好 最后还是改USB网卡

网友:
南方最近都是雷雨的天气,估计是由于电话线通过modem雷击坏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