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宝 CQ40

楼主(2012-04-28):
   几天接了一台HP  CQ40 的笔记本,客户那来的时候是说自己清理灰尘后来开机到LOG画面就掉电。于是我把他拆开看了一下。风扇有股烧焦的味道,客户说是把风尚线查反了。换了一个风尚后开机不掉电了。把硬盘上上又掉电,后来换了我们的硬盘又不掉电了。以为是硬盘又问题,检测了下硬盘没问题。于是在吧他的硬盘上上可以进系统了。以为没问题了就把他装好,可是问题又出现了。以为是没有装好于是多装了几次结果还是一样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

网友:
裸板插硬盘进系统试一下

网友:
有U的话换个U试下,QL系列的U温度高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 烧了 温控 电路 。。

网友:
客户自己清理,那得看一下有没有掉件和散热有没有做好,我以前看到一个客户把CPU擦得干干净净后在CPU和散热器中间用一张和CPU大小一样的纸片给垫住说是机器坏了老死机让我修,太没劲拆完装回去收钱交给客户。

网友:
这个一定是温控电路有东西烧了,也包括风扇控制电路。。可能楼主你修不了,去请教对电路懂的人教你修吧。

网友:
楼主确定换后的风扇可以正常转么???

网友:
CQ系列的机器,最好要小心,很多怪问题的!

网友:
风尚是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