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掉电

楼主(2012-04-28):
第一次可以开机,进系统 2分钟掉电,在开机到LOGO处掉电,第三次开机电源灯亮下就掉电。看问题一定是散热的问题,拆机风扇没多少灰,风扇转速也正常。现在排除是散热的问题。  看论坛也有同行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但都没解决。上次遇到一台神舟的到LOGO处掉电的,温控芯片拆了还没搞定。这台ACER的都没有信心修了,

网友:
裸板看看掉吗》先从电压开始查起,看看掉电前所有的电压全部出来没,掉电后那个电压会消失的最快。还可以看看那个芯片的温度不正常。

网友:
裸板一样掉电,裸板用风枪对着CPU吹,很快掉电,
进系统CPU温度很正常,确定是温度引起掉电,但CPU温度不高,

网友(点评):
换CPU试,测温控

网友:
SUS电压查过没有

网友:
估计是电源出来问题的

网友:
i温控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最好还是先查下温控

网友: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看一下路过供电

网友:
试试看温控芯片

网友:
显卡虚焊,重重新加焊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2-06-01):
对于不好修的板子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板子放在地上   然后左脚快速的踩下去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试呢,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
主要看看CPU的供电,电压高吗?有多少V?

网友:
主要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2012-07-22):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