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笔记本维修:三星R467不通电通病

楼主(2012-04-28):
不拆机笔记本维修:三星R467不通电通病
R467通病就是不通电,待机0.17-0.35左右,这是因为设计原因导致的电容短路,今天接修一台R467机器待机0.177A,如下如图所示如何不拆机搞定这个通病机器故障!

去除红圈处短路电容,待机0.01,按开机键正常开机,修复故障收工!!!

秒杀中的秒杀!
用这个模具的 三星都是这个通病 搞过几个了

网友:
这算啥啊啊

网友:
做的对,现在修电脑对客户要表面一样,背后要样

网友:
好经验,这才是真正的秒杀!

网友(2012-06-17):
我也碰过一次,是三星P428的,那时我不知道是硬盘后面的电容短路,把那些IC全拆了出来,北桥也换了3,5V的的供电芯片忘记装上去了一开机导致烧南桥了。烧得没得修的时候才把那个短路的电容

网友:
这个太强在了。

网友:
R428 R467 通病,碰到就是赚到了。
AM2

网友(2012-05-02):
这才是真正的秒杀

网友(2012-06-25):
我也没看太明白

网友(2012-04-28):
楼主该不是一位靠通病故障混日子的“高手”吧?

网友(2012-06-25):
这明显就是有丰富的维修经验总结出来的,所以肯定是技术型的高手。

网友:
话说修通病最嗨了

网友(2012-04-28):
这样都可以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 :  厉害。您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点评):
修多了就知道

网友:
这个地方都给你找到

网友:
平时肯定修的很多了,对这款机子电路结构很熟悉。

网友:
这样省了不少事!

网友:
维修出来的经验,一看就是高手。

正解。

网友:
这只是一种途径 不要看的太重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这个通病不是早就有人说过了吗?

网友:
修这样通病的机器才省心呀!!

网友:
真是省心啊   小刀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通病,长期的经验积累!!!

网友:
这才是传说中的秒杀    也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记住这个通病,下次可能用得着。谢谢了!

网友(2012-07-11):
嗯!好东西南北得记下!以后遇到此机同样的问题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2012-04-29):
这是南桥还 显卡背后.遇到过.

学习了
牛~~~~~~

网友:
R467 才修的 不过那个电容没短。是3.3v 转换问题。

网友(点评):
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电容拿掉,转换问题就解决了,哈哈。

网友:
你不找个补上啊啊~就这样`!?????

网友(点评):
找个补上的话过两个月就又来了

网友:
这个故障你把膜去了,是省事情好法子。

网友:
学习了 这个电容去掉就行了? 不用补上去吗?
贰修哥
不用补,拆了就OK

网友:
楼主 我想问“那个电容不装可不可以呀,顺便能告诉我是什么电路上的吗???”

网友:
搞维修的经验很重要,我们应该积累经验,开拓探索。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那是南桥下面,不过这通病还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现在维修白菜价,快是硬道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能说以下这电容式什么电路的吗?

网友:
支持大家多分享通病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出现在R428,也可以同样解决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的笔电是R429不知道有什么通病

网友:
R428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靠,这都行,一般来讲,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刷刷两下就出裸板,再讲

网友:
通病就好修,一拆就搞定了.

网友:
咋个把那个补上呢?

网友:
不换上新的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受教了。看到R系列搞一次看下!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值的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遇到很多这样的吗

网友:
最难的就是怎样知道坏件就在那个地方?

网友:
楼主是如何发现在这个通病的呀,正常来讲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短路的呀。(电容性能不良吗,还是设计容值不够呢)
孙政昊
哦,谢谢楼主解释
详情
易淑伟
通病了,是绝缘纸的问题

网友:
悲剧的机器,应该是待机部分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