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自动关机

楼主(2012-04-28):
屏一闪。自己就关机了。请问怎么回事呢。
自动关机
jz1875
无线网卡报错,这几个英文也应该看得懂吧

网友:
在线等呢?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拆了。或换一个,或者刷一下BIOS
同意楼主:
2.5
福州一凡小胡
同意楼主:

网友:
︶守护J
同意楼主:

网友:
云安强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吧,我上回也遇到过。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我把无线网卡拆了。

网友:
网卡报错 先刷个bios看看 的确定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按提示是无线网卡没检测通过!

网友:
对!是无线网卡错误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

网友:
先把无线网卡给拆了,然后,看一下好不好用,如果不好用,先把CMOS电池拆了,再不好用,只能刷BIOS了。
同意楼主:
3.3
猥琐蜀黍
同意楼主:

网友:
提示 无线网卡错误 跟换或换个驱动试一下

网友:
不支持的无线 网卡.要你拆掉呢

网友:
无限网卡有电路问题,查下贴片!

网友:
来学习了
刷BIOS 会好的

网友:
从图中可以看出是无线网卡出现故障,换一下无线网卡。

网友:
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System Halted,Remove devbice and restart
检测到不受支持的无线网络设备,系统关机,移除设备并重启

网友:
刷BIOS 好不起来的 进系统后 找不到网卡的还是需要换网卡

网友:
无线网卡问题

网友:
正常的,这个检测重启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