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3S 硬盘嗒嗒响蓝屏死机

楼主(2012-04-28):
      刚刚拆封的ASUS P43S 安装了几个软件后有时很慢,经常程序无响应,于是重新分区做系统,GHOST WIN7 32纯净版。安装好系统常用软件后重启进系统蓝屏。注意听会发现有嗒嗒的响声,MHDD全盘扫描只有两个绿点。有时候能进系统用得很正常,但突然就好像硬盘无响应一样了。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啊?

网友:
首先查一下电源,再看硬盘电源线是不是接触不好,一般情况下主板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这问题怎么也拿来占版面啊?楼主你是不是晚上喝多了酒啊!

网友:
以前的日立盘原本就有嗒嗒声
你所说的问题 可能是硬盘模式设置不正确

网友:
硬盘是用IDE模式,这个模式虽然速度不是最快,但兼容性还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换块硬盘试下,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换个硬盘就好了,可能是硬盘故障

网友:
  楼主你够嗨  这种问题就不要拿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