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8500GT VGA不显示图像,但DVI及DVI转VGA正常,求解

楼主(2012-04-28):
这块卡是华硕的8500GT,DDR2 512M ,它的VGA口不能显示,但有行场信号输出,显示器的灯能变绿,实在没有办法,将核心换到其他卡上,焊好后两个VGA口都又能正常使用,华硕板的外围电路是正常的,取掉电阻也能打到数值,求解
华硕
掉电

网友:
rgb虚焊了。。。。。。。。

网友:
核心证明没有问题,那问题当然还是在原板上的电路。问题很清楚,行场信号正常,没有RGB信号,你说外围电路正常,我估计你也就查了低通滤波电路吧?你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电路对RGB正常输出也有影响吗?
同意楼主:
5.0
aa316089601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可能是rgb虚焊造成的

网友:
有个门电路的吧 换下看看不行加焊

网友:
核心没坏,故障原因当然还在外围电路上,而且行场信号正常,问题就在RGB电路。估计你也就是检查了低通滤波电路,但除了它以外,RGB是否能正常工作,还和其它电路有关,只不过你可能不明白而没有检查而已。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样两块卡

网友:
加焊主芯片
同意楼主:
5.0
aa316089601
荣生正解

网友:
11期荣生
你也不看清楚帖子,人家把核心都换另一个板上正常工作了,只是为了搞明白前面的故障原因。什么什么就加焊?

网友:
检查核心到VGA口RGB和行场信号的阻值和外围元件,都没问题的话试试加焊下核心。

网友:
同志们,核心已经重植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后来这块核心放到其他板上,两个VGA输出都正常,求荣深兄弟提示:

网友:
其实接口检测电路不太复杂,最后应该将高低电平送到GPU的一个脚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