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给看看这是什么诊断卡?

楼主(2012-04-28):
前段时间在论坛里看有朋友发贴,图片里带个诊断卡,问楼主也没回答,今天闲来没事,找出那张图,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卡?淘宝上没有售,似乎是工厂里专用的。

网友(点评):
單步追踪卡, 修現在規格的板子, 還不如帶灯的測試卡...

网友:
单步卡吧 Hublink总线好使  DMI出来就不好使了

网友:
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估计还要加BIOS的吧

网友:
路过的不知道了

网友:
第一次见  涨见识了

网友:
汗。多那么多东西。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没见过  貌似卡上还有个IO哦

网友:
这个是跑码卡+PCI网卡,反正我在工厂待过,我用过的,多是用上面两种,还有其它的功能,是多用维修工具。

网友:
这种东西价格不菲吧

网友A:
看起来很乱,卡很大是不是很贵?

网友:
   哇   LZ  你 去那里偷的啊    好牛逼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乱,卡很大是不是很贵?

这个是bios仿真卡

网友:
看起来感觉蛮强大的,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真这么好大家都买来用啊

网友:
8楼朋友说的应该正解,跑码卡,网卡,因为我看到了此卡后边的网络接口,应该是RJ45接口,还有其他功能应该是不常用的。有其他朋友说现在用的少了,但当时发帖的朋友不应该用过时的诊断卡吧。

网友:
按照BIOS仿真卡,我在淘宝里找到了最最正确的正解。

网友:
有用过的朋友说明一下,比普通的更好用吗?

网友:
第一次见   长见识了

网友:
哇。好贵好专业的诊断卡。。。。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