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开机后黑屏?

楼主(2012-04-29):
      手头上有一台IBM  T42的笔记本,这台笔记本客户说有时候开机亮一会就马上黑屏。报好价仔细检查一下,插上电源开机当电流跑到1.2左右。只听见一长两短的声音。我想这不是显卡的问题吗?关机又重新开机这时候屏亮了,但是马上又黑了。在屏里能看到IBM的LOGO,但是过一会儿屏里的LOGO也消失了。我刚开始是怀疑屏线的问题,于是就把屏线取下来重新插了一遍。也还是一样的。没办法把板拆下来仔细检查。当屏黑的时候高压条上的16V电压也没了。然后又马上量主板上LCD那边的电压也没有16V电压了。3.3V 和5V都是正常的。我在想显卡也会引起16VI没有吗?后为我又仔细量了一下主板上的16V电压。开机还没显示的时候16V和高压条上的16V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一显示过一会儿16V电压就马上消失了。然后图像也消失了。我在想显卡会引起16V没有吗?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在此先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