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玩游戏死机问题

楼主(2012-04-29):
r60能开机,玩CS或别的游戏5分钟就死机,摸触摸板动几下就死机,看电影还没事。哪位高手碰到过,那有毛病了呀,主板好像做过显卡PGA,谢谢菜鸟。。。。。。

网友:
拿你把触摸板给拿了 看看 还死机不

网友:
主板的触摸板可能都有问题呢

网友:
  既然动触摸板死机就换触摸板试试!我遇到过东芝的触摸板坏死机的!

网友:
来学习了 修好转告一声

网友:
触控板可能性大,先重装下

网友:
我知道了呀,原来是电池充不进电引起的主板电池充电出现问题,现在不用电池正常使用了呀。等用时间自己修修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