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遇到一个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2-04-29):
今天修一个华硕的 am2 主板  到手是 有时候能跑码有时候又不能了 跑ff  不跑码的时候 复位 隔2秒闪一次 全板子的 电压都在跳 就连主板开机针 触发针 电压也在挑 开机针旁边的 三极管已经换掉了   求思路

网友A:
时钟正常吗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先加一下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正常吗  内存供电正常吗

全板子电压都在 跳  就连开机针上的电压也在挑 呢  我就郁闷了第一次遇到这样板子 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