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新主板P8H61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现在我发现华硕的新主板P8H61有很多出现这个情况,我朋友装机遇到了,我昨天自己又遇到了,百度上查别人也遇到了,就是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如果一打上原装的显卡驱动后,在桌面的空白处点下鼠标右键屏就会黑一下,驱动精灵打的显卡驱动也是一样的情况。哎,真无语,让代理再给我换一块吧。

网友(点评):
难道还不如二线的主板,用了这么多,没有发现楼主这个情况那

网友:
貌似H61是有这个问题,本人的映泰板子也 有这个问题哦,在XP下稍好一点,WIN7下更明显,有时候插USB设备也会黑一下。

网友:
没有发现 我用的是P8H61 MLX

网友A:
就是P8H61M LX我说的就是这款板子,我这个月配了七台都没有这个问题,昨天遇到了,一个朋友配机前几天也遇到了,刚跟代理那边交流,他说这款板子配G620的有个会出现这个问题,说是BIOS问题,重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P8H61M LX我说的就是这款板子,我这个月配了七台都没有这个问题,昨天遇到了,一个朋友配机前几天也遇 ...

我这个板子基本都是 530   原来用昂达H61N 小板的,那个板子硬盘容易出问题 ,坏道,硬盘丢失,刷了 bios好些,但是还是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