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Z通电灯管亮但屏幕不显图像

楼主(2012-04-29):
我有个DELL INSPIRON 11Z通电灯管亮但屏幕不显图像,是什么问题,知道的给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
是白屏么?如果是白屏你先看看屏供电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
不是白屏,跟正常的亮度一样,但屏幕没有任何图像。

网友:
用表测下供电 LVDS时钟等  要是独显 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的我都不知道

网友:
笨笨   换屏    在换屏线   测主板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屏线绕在屏轴那里线断了,屏线拆开把线接起问题解决。谢谢论坛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屏线,显卡,显卡槽,楼主不是做这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