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型号7756

楼主(2012-04-29):
型号:7756
故障现象:不亮机
待机时0.01
开机电流跳变0.59 1.16 1.36 1.40 1.22 1.60 1.59 1.60
小弟头一次修笔记本 看电流感觉应该是过显卡了吧 应该可以点亮了。。请求哪位大哥给个思路

这个机器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以前这个机器还修过显卡,,

在线等消息~!~~!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这机子用的是8400的显卡,显卡门的主角,判定显卡又热死了,建议换改良版的,

网友:
思路就是 通病 这是经验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就是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呗

网友:
有谁敢说100% 是显卡问题的???就不能有其他的原因么?

一般都是显卡 站的比例大点 维修谁敢保证100%

网友:
我这和你的故障一样 做了显卡还是一样我怀疑显卡已经坏掉了需要更换了

网友:
给你个思路,这机器显卡就容易坏,你如果想钻牛角尖,那就叫思路,先用风枪对着显卡核心吹半分到一分钟,等凉一会儿再开机接屏试下,如果亮了,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没有思路只有经验

网友:
加焊试试了,修机器肯定是先通病嘛。

网友:
用风枪吹下,不行就加焊下吧

网友:
楼主要是条件好得话多买点设备,认真的查查显卡得工作条件不就什么都明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