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新手):MS-7071 无复位 附上图片 图纸

楼主(2012-04-29):
  就是这块主板 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我只知道复位的条件是 要各各供电都正常发出。并且各信号都正常。
  我用打阻值卡 打了CPU核心供电1.2V  内存2.5V PCI12v AGP上12V  (桥的供电是打它周围的场管可以打出吗?)
  阻值卡上的复位都没电压,
后来发现北桥后面的电阻 有一个碎了

为什么不可以上传图片说: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大家告诉我 我马上上传图片) MSI MS-7071 - REV

网友:
你得先把电阻补上去, 桥的供电是打它周围的场管就可以了,正常的是1.2V。 你量量时钟出来没有。时钟没有出来也会不复位。最好还是先把电阻补上试试。不行再查时钟

网友:
先把电阻补上,先修供电、再修时钟、然后再修复位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一脚接地一脚接供电
如果这样接一般都是电容。
缺个把电容多数时候不会对供电造成太大影响,除非短路了。

电源也有点问题。。呵呵、

网友:
嗯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