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黑屏

楼主(2012-04-29):
我这华硕笔记本在用了几个小时后会黑屏,而且连强行关机都不行,只有卸电池。黑屏后也听不到其他声音,就像是关了机一样。卸了电池再装上去,又可以正常开关机了,可用不了多久又是这样的情况。高手、大虾们,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我的A8偶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只不过可以长按关机,也希望路过的大侠给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多,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一体机我就试过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体机死机,关机后黑屏,开不起来了,只有卸掉电源线,然后才可以,据说这是要放电

网友(点评):
U和显卡明显高啦,没保修的话自己拆开来清理下,++硅胶。

网友:
温度好像高了点  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
差下电路看看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