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风扇

楼主(2012-04-29):
笔记本改风扇、、因为USB口不开机5V都是有的、、接去串口硬盘5V上面会不会对硬盘供电有什么影响、、、

待机下5V既然给U口供电也给硬盘供电。你得接给风扇供电的引脚,否则接上去风扇就转,没有了控制转速的功能了啊。。。

网友:
按电路来看就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样接上去就是并连就一起

网友:
没有影响、风扇离硬盘接口很近?你可以飞其它的5V供电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下,不行再找其他点

网友:
找风扇的控制芯片啊

网友:
没问题,就这样改成个常转得了,散热效果更好些,不过风扇损耗大

网友:
谢谢各位、、因为接到硬盘怕有影响,所以我重新接到第二个5V上面去啦!机已交换200到手、、

日 改个风扇200?

网友:
收到钱就好,

网友:
改成一直转的散热效果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