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bios标的和读取的型号不一样,有碰到过的吗?

楼主(2012-04-29):
从淘宝上每个8元买了4个笔记本上的BIOS芯片,型号为atmel 25DF321,回来就开刷。怎么都刷不进去,后来一看,编程器识别出来的芯片ID是26DF321!我的编程器支持刷25,不支持刷26的。上淘宝问卖家,他说也没听说过,要问问厂家了。不知何时才能问到,我就先来这里问问高手了。有碰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没碰见过,等待楼主答案

网友:
应该是刷过的

网友:
难道是打磨的芯片?

网友:
等了一天,卖家也没有给回复。再等等吧。

网友(2012-07-08):
等到最后,卖家直接说不知道了。后来在刷BIOS的过程中,又碰到过一次,那是一个客户主板上原装的BIOS,编程器识别出的ID和芯片上丝印的也很不一样。最后还是按编程器识别出来的ID型号刷才可以刷成功,直接无视BIOS上的丝印了。不知BIOS芯片里的门道啊,还是厂家犯错印错了符号。我觉得可能还是厂家印错了,因为BIOS里的芯片该是啥就是啥,编程器不会说谎。

网友(2013-12-11):
自动识别的编程器本身就在害人,因为BIOS都有ID码,所以不需要自动识别型号,只需要根据对应的BIOS型号选择烧写就行,如果ID不对也就是说型号不对肯定会提示ID错误,自动识别的程序只是根据公包程序写入,而不能对应不同容量不同品牌参数的差异,尤其是碰到新功能的BIOS肯定出错,再有就是,我刚浏览了一下论坛,大家多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希尔特就好,其实SUPER的系列侧重点是单片机而不是FLASH,尤其是SPI FLASH。这点在12年之后推出的SPI FLASH几乎全部不兼容,举例型号:W25Q**   MX25L***6系列。最好的BIOS编程器是BEEPROG,不过国内几乎都架的多也贵。国产烧录BIOS的牌子现在也很成熟了,都200块钱就能胜任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还是新会员贴好啊,这都一年多了还能回复!

网友:
估计是打磨片,淘宝上好多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