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开机一切正常但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2-04-29):
华硕P5LD2-X能开机一切正常但一会就掉电,(上CPU就掉,不上CPU就不掉电),能试的方法都试了,没什么进展,各位路过的大哥帮帮忙啊,,小弟谢谢了。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点评):
能开机一切正常,应该不是BIOS吧。

网友:
处理了散热,接着也换过U,再接着就是主板的问题了,看看CPU的供电稳定吗??(主要看看cpu滤波电容,cpu供电芯片有没虚焊、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供电是稳的,电容也全换过了,也没虚焊,就是上CPU一会就掉电,,没上就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稳的,电容也全换过了,也没虚焊,就是上CPU一会就掉电,,没上就没掉。

换过U了吗??还有查查VID  pg

网友(点评):
换过了,也是一样,,郁闷了。

网友B:
cpu管理供电换了吗?

网友(点评):
没换,加焊过了。

网友:
等待解决问题

网友:
首先查一下南北桥供电情况,如果正常那就是CPU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点评):
南北桥正常,,都加焊过了,。。能正常开机,估计在CPU那块了,就是找不问题了。

网友:
上假负载查VID 信号

网友(点评):
恩,看过了的。

网友:
这种怪问题修好了也会很快返修。一般都建议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管理供电换了吗?

你可以换换试试。芯片是1318?

网友(点评):
CUP管理供电是BGA装的。BO-9F BOV的。没换,加焊过了。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点评):
恩,,换过了。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部分啊

网友C:
干芯片应该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芯片应该是北桥的故障

多谢兄弟的建议,北桥北我搞坏了,现在在努力植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