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显示器灯管做操作台的灯 辐射问题

楼主(2012-04-29):
大家好,我想请教用显示器灯管做操作台的灯的话,这个辐射是不是很大。

网友:
太亮了吧,没试用过

网友:
没什么辐射啊  屏的灯管跟我们平时家里用的 灯棍是一个样的......

网友:
应该没有的吧

网友:
辐射不是大问题...主要 是那个光时间长了 眼睛也不好受..和普通的日光灯管的光 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就是个小号的日光灯,应该没啥辐射吧,不过直接做灯用的话太亮了,看不了一会就眼花了

网友:
和日光灯是一样的,,

网友:
劳民伤财的事情,首先,非常刺眼,再有,一碰就坏,你要是实在想玩玩,建议你买一条做好的LED的,接12V亮度也可以,发热也小

我就是这么用的,用电源的12伏,把它盘到一个旧快餐杯里面,像无影灯,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当台灯的,亮度并不是太亮,可能是旧灯管的原因,也可能是我用白纸当反光罩的原因吧。

网友:
和日光灯色温不一样,亮度也太强,,辐射绝对有,,不建议使用,我用的是24寸LED屏改的工作台灯,,,用着很舒服~~~

网友:
LED灯是最不护眼的。

最护眼的还是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