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spd的详细信息,决定ECC的是哪个字节?

楼主(2012-04-29):
刚学内存,看了一阵子帖子,看了些案例,比如内存扩容、改频率等,但对于SPD的详细信息还是知道的不全。用thaiphoon或spdtool打开后的那个16进制码表中,断断续续知道部分字节含义,比如05H是单双面设置,1FH是容量,但ECC控制是哪个字节?只有一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9911介绍了经验,但最后作者只简单换了普通内存的SPD解决问题,并不知道ECC控制字节在哪里?
我的问题:有根ddr1代ECC内存,在intel主板只能用在875、845e中,想通过修改SPD,去掉ECC功能,让一般主板都能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4&extra=page%253D1
张老的帖子作了重要翻译
这个字节应该就在前2行中

网友:
ECC应该去不掉吧?要到带ECC的内存为什么这么便宜都没人要。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753-1-1.html
cctv4news 朋友下了pdf资料,应该就在里面了,俺好好看看。
几天了,大家都不回答,俺只好自娱自乐,诶

网友:
做个记号 有空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