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是驱动板还是灯管?

楼主(2012-04-29):
图片发了半天都发不上来,只有口述了,症状是显示器左右中心线为界一边正常一边暗一些,就是右边要比左要暗一些。如果是灯管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显示器灯管在显示器的左右两边。但好象都是在上下吧!搞不明白。问一下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hjq
看了背光是灯管还是LED呢?

网友:
忘了说是联想的品牌机,22寸的。老实说联想有点不厚道。给他换了一次还是老样。

网友:
有的显示器有分屏功能,进入菜单调整试试。

网友:
支持

网友:
高压板的VCC 看下适配器是多少伏呗  然后再看它的电流 如果是0.4那就说明灯管是好的哎

网友:
同意2楼 的说法   灯管一般不会引起明暗明显的交界线  换灯管时漏光也不是这样  是在不行换个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话,不可能刚好就从中间就变了,不管灯管在上下,还在左右,都不可以,所以你还是找找别的问题吧,有的可以分屏的,你还是好好看看设置菜单

网友:
联想的有这项功能,在菜单里调一下就可以,不会可恢复厂家设置。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我见过这样的,你先换掉在说了看行不哦。

网友:
谢谢大家啊,我还是先给他调一下菜单,如果好了一定发贴告诉大家。灯管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网友:
   。。    LED的话 就是灯的原因, LCD很有可能是程序 或漏光。。。

网友:
联想的有分屏显示模式,进菜单恢复下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