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除尘后不开机

楼主(2012-04-29):
如题:联想B460除尘后不开机     继续拆下裸板,发现51123的16脚有19V供电    3脚有1.99VREF,3V5V没有出现,不触发

网友(点评):
你就是个杯具,这机子很少坏的。

网友:
我那天也遇到过,不ACER的,找风扇换了不开机,结果耍BIOS好的,

网友:
拆装技术不行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芯片掉焊了啊

网友:
我也碰过这样的,再全拆开重新装好就成了...

网友:
把自己笔记本拆了,在装,可以开机,但是不亮

网友:
恭喜哦,你肯定新手

网友:
搞定了,重写EC ROM解决了

网友:
拆机还这么多问题风险啊

网友:
现在价格又这么低。清出不开机,亏大了

网友(点评):
是呀,刚才另一个贴子就全拆清灰才3.40,那就真的亏了!我刚才回贴内容为:“全拆有风险,报价需谨慎!100以下我宁可不作!” 恳请各位同行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当然也要为客服服务好,让人家满意!

网友:
这机器你都能清坏 运气背

网友:
有些清了灰还报错。不好讲

网友:
拆机有风险,请注意

网友:
恩,尤其遇到有通病的,那就残了

网友:
清灰 真的要注意啊

网友:
清风扇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活,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可能导致笔记本不开机,而且问题复杂难修,人为原因不好查,冬天要注意静电,拆机前一定要确定他的本本是没问题的,键盘无线声音都有。我朋友遇到过几次清完不开机。想查都没头绪,人为的最难搞了、

网友:
就是的啊,拆机有风险啊。,才收那么点钱的啊

网友:
..一般像V3000之类的我都先报下风险

网友:
杯具了吧,下次拆机多收点钱,把风险说清楚先。

网友:
清灰有风险,拆机需谨慎

网友:
修把 这也没办法的事,不过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我一个BIOSS啊   谢谢QQ1051237954

网友:
这个关BIOS什么事?说出来听听?

网友:
刷个EC的程序,128kb,我今天都遇到了,也是除尘,我吓惨了,刷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