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C31N板子零件烧糊了

楼主(2012-04-29):
今天接到一本本,是东芝C600-C31N板子零件烧糊了,版号是6050A2448001-MB-A01,这烧糊的零件是U2001,就在主板适配器插头右边,看形状好像是一8脚MOS管,小弟初学笔记本维修,找不到图纸没法维修,麻烦哪位修过这款笔记本的大虾,告诉小弟一声,看是什么零件,或者可以用什么代换,现在状况是待机电流0,下这坏零件之前是上稳压电源,电流自动上到0.1A立马变成0.

网友:
就是没有待机啦! 会不会是隔离管呢?

网友:
是不是没电流出来啊,是不是那个管子是公共点出来的啊,看是不P沟道的,是第一个场管就是P沟道的,换掉就可以了。一定要是P沟道的,要不没待机的

网友:
这个IC是外接USB供电IC是客户用手机充电器插上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