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9800GT显卡简单维修一例 老鸟漂过 菜鸟可以学习下

楼主(2012-04-29):
  前几天 同行拿过来一块映众9800GT显卡   供电都正常  但插在主板上  主板喇叭常叫   用PCI卡检测能识别核心跟BIOS  由于没有此显卡的BIOS  暂时放一边了  昨天在论坛发了个帖  悬赏个BIOS   在这要感谢下scofield491 会员  他帮忙给备份了个BIOS  在DOS刷写完成后  重新启动 主板喇叭D的一声 检测到了显卡  但显示器还是不亮  找了个DVI转VGA插上 正常显示  懒的修VGA电路  直接由DVI飞VGA  哈哈 每一次飞线 有点生硬  花了20分钟  飞完后把VGA    1   2    3  红  绿  蓝   13  14  行场  全部割断    正常显示 直接上图
     最后发着张DVI转VGA飞线图  菜鸟可以学习下  老鸟漂过    勿笑

楼主有才呀 ,技术好了一般都得变懒惰。

网友:
问一下在DVI上 为什么要在14和16脚 连个电阻啊 电阻多大啊

网友:
菜鸟飞过 学习学习

网友:
小鸟飞过…………

网友:
这样飞线还是挺实用的。客户也容易接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案例有脱裤子放屁的嫌疑,明明一个5块钱的DVI转VGA转接口就可以搞定的事,还非要飞线,而且飞的那么难看,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嘛,浪费时间浪费电费,无事找事做,简单问题复杂化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你看不明白也罢
从维修的角度讲,脱裤放屁确实多次一举,从生意的角度讲,你只检测检测!赚个毛钱!一个转接卡才多少钱?加个VGA转DVI这接口,你还赚不赚钱了?如果不飞线,能收多少钱?

网友:
我不喜欢N卡的显卡。

网友:
我是菜鸟中的菜鸟,问一下显卡BIOS怎么刷?

网友:
这个维修可以啊,顶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把两个头掉换一个位置就行了,没必要飞线的。

好像真的可以的样子啊~~呵呵~~

网友:
显卡还不错,其实飞线可以细点。

网友:
已经有两个接口了,是不是一个坏了啊

网友:
确实 浪费这些时间 不如买个转接头~!

网友:
从技术上看你是可以的,从金钱和时间上看就不值了!

网友:
接的那个 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能修好,赚到钱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怕用不长,没多久还要回来的。

网友:
一直默默无闻的学习,因为我太菜

网友:
这样的修法样子拿不出手啊,还是弄个转接头美观方便,啊哈哈

网友:
问一下在DVI上 为什么要在14和16脚 连个电阻啊  电阻多大啊

网友:
是个上拉5V  必须得有 电阻1000欧或者2000欧都行

网友:
这种就不用发出来了吧

网友:
话说咱能换细一点的线不?这太不美观了吧……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卖了没??多少钱

网友:
菜鸟飞过!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牛叉,又学了一招。

网友:
金钱和时间上看就不值了,不实用了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