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高压一体板如何将电路改成2灯的

楼主(2012-04-29):
手头一台联想L2021WD液晶显示器,被雷吉坏,正好是双灯管的

网友:
如果你要用它原来的四根灯管的话,好像没有办法改成二根的吧,

网友:
加两个高压电容

网友:
换个2灯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两边各接个电容,常用的就行。

网友:
上边下边 各 并一根灯管下

网友:
20寸的,用两灯,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可行的办法是在接灯管的两头接上一个3kv的高压电容

网友:
上灯管下灯管只留用一只,不用的插座上各焊上一只1000-2200p/3000v高压电容代替灯管就行了。改过好多了,非常方便可靠。电容引线尽量短一些,焊点圆亮一点。可以取下座子。也可以不取下,焊到背后去。

受教了,想你学习

网友:
向9楼朋友学习!谢谢!

网友:
9楼的说的对,这个最方便。。。

网友:
直接短接岂不更方便?

网友:
看看你的高压板有没有失衡保护了,要是没有就直接用两灯就行了。要是有失衡保护就像楼上几位说的就接高压电容

网友:
直接把另外两个短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