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很难过内存

楼主(2012-04-29):
一杂牌845,档C1,量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内存槽洗过很多次了,触发后一直档在C1,内存换过很多了,触发后有时过了大概1分钟左右能往下跑到亮机码,接显示器一切功能正常。往后断电再开机也正常跑码不挡内存。但是只要放着一阵子再去试,又挡C1了,有时拼命点复位键十几次能跑过内存,感觉很不稳定

我把内存附近的电容和场管,还有北桥附近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845 有修的价值吗?练手吧

网友:
北桥, 虚焊,先加焊一下在说

网友(点评):
845的桥 容易出问题么 不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845的板子是不是二代内存?你看一下,119PIN,120PIN, SMB-CLOCK,SMB-DATA,电压3.3V,二极体都要是一样的!如果这两个信号没有问题的话,就换北桥,

网友:
查内存插槽及附近的排容

网友:
内存不过的时候插上喇叭听声音 ,听听怎么报警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感觉是桥老化造成的,先把南桥重值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