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通用的笔记本USB接口的检测卡

楼主(2012-04-29):
         如题:哪里有通用的笔记本USB接口的检测卡?最好是适用范围广一些,现在市场上的USB检测卡只能用于IBM 笔记本,有没有其他的牌子的笔记本也可以用的?

网友:
你是想修笔记本吗?没得用的,我买了一个PCI的卡,别人说什么板都可以用的那种,买回来很只有用在INTEL单核上面,VIA的心片可以用,其它的都用不了呀,还是看电流好些

网友:
没有的 现在很多机子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
我买了好几块再好机器上都不显示。。。现在根本不用这个了。。。还是看电流测信号吧。。。没有好用的。。。

网友:
最好再弄个插个测试卡,什么元件坏了都给显示出来,那修起来不是秒了..哈......开玩笑,还是老实学好技术,把故障排除,靠这些东西都不现实的,现在的板插检测卡都不跑码的...主要通过电流,还有电压,还有自己的技术来修的

网友:
修笔记本    应该没有通用的  。还是学会看电流表  一般通用

网友:
台式机马上也没通用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恢复,修一体机最好是有USB的检测卡,因为板子上没有任何的扩展总线,插不了其他的检测卡!

网友:
有高手会发明的!这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老实点学技术吧,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

网友:
     10楼说的不对,什么叫天下没那么容易的事?在N年前还没检测卡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再好没有好的工具也不行!

网友:
USB的?可能外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