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的AOC 驱动板插VGA没反应

楼主(2012-04-29):
                        AOC液晶9W80PS ,拿来的时候不通电,经检查高压板问题《欠电压》,5V只有3~4V  12V只有6~10V,换控制芯片解决,然后装上,通电显示AOC的LOGO,再接上VGA居然还是没图像,显示无信号输入,嗷嗷,心凉了半截~~~   拆吧,像着样的情况驱动板嫌疑最大,那出问题查那里,直接对地打VGA接口阻值红,绿,蓝,都正常77欧左右,到行,长就出问题了,才40多和20多,按道理说应该是600~800欧这样,跑线路吧,跑到行长的两二极管发现二极管只有20多和40多欧,老小了,上面标的c2,找不到这样的管子啊。。。。。能用什么代??还有,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在线等答案。。。。。

网友(点评):
刷数据吧,两个存储芯片都刷一下

网友:
八脚存储器有问题,重写一下就可以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程序??给个程序有没有

网上找一下,或看看谁有这种显示器借来读出来

网友B:
本来报价就很少,AOC的驱动板那个贵,还赚毛线钱呐。。再说我们搞维修的,不会有点小问题就换板子吧,有点职业道德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一下,或看看谁有这种显示器借来读出来

我感觉不是八脚的问题,我把那两个二极管取下来测过了,只有几十欧,但是还不敢确定是不是管子坏,毕竟有几十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是八脚的问题,我把那两个二极管取下来测过了,只有几十欧,但是还不敢确定是不是管子坏,毕竟有 ...

如果怀疑你可以换个看看呀,但我以前见到接信号不显都不查了直接找同样的机器写回就可以

网友C:
很明显是程序错误,刷一遍就好了,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报价就很少,AOC的驱动板那个贵,还赚毛线钱呐。。再说我们搞维修的,不会有点小问题就换板子吧,有点 ...

这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是要修,不是换!

网友:
效益才是关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程序错误,刷一遍就好了,干吧,

那管子??只有20几和40几欧,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怀疑你可以换个看看呀,但我以前见到接信号不显都不查了直接找同样的机器写回就可以

好,先刷刷看

网友D:
如果怀疑是二极管,看它的另一个引脚是不是接地的,如果是先取下来,通电试一下.看有什么现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怀疑是二极管,看它的另一个引脚是不是接地的,如果是先取下来,通电试一下.看有什么现像

是一脚接地,一脚接VGA行,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一脚接地,一脚接VGA行,长

是一个5.6 v的稳压管.先取下,对电路没有影响,开机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一个5.6 v的稳压管.先取下,对电路没有影响,开机试一下

好了正常啦~\(≧▽≦)/~呼啦啦。。。。在这跪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正常啦~\(≧▽≦)/~呼啦啦。。。。在这跪谢了

稳不稳定啊,我感脚还是上个管子好

网友E:
我们这边有很多所谓的液晶维修高手,他们只会高高电源部分电路。碰到驱动板故障的,即使是很小的一点问题,统统换板,看着他们把一台台原装机搞成人妖型的山寨机,心里不是个滋味,别人还不断的夸他高手,真是快吐槽!郁闷呀,搞得我们这些修板的都变成低手啦,真酸呀

网友:
程序很可能,也有可能是行场同步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收益中!

网友:
来自: 四川广安 来自 四川广安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有很多所谓的液晶维修高手,他们只会高高电源部分电路。碰到驱动板故障的,即使是很小的一点问题, ...
能修电源板已经很好了,我们这一般都是哪里坏换哪里,就台机来说,主板坏了,他们还振振有词的说换板吧,彻底些。质保3年哦~~~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