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mats结果求解

楼主(2012-04-29):
手头一块影驰gf7300gt 128m ddr3 开机自检显示的字母有颜色不正常的 伴随着雪花点
用mats检测 结果如下 求高手分析

网友:
不会是GPU挂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喊GPU试试。gf7300多数没有风扇,芯片温度太高虚焊的较多。

网友A:
显存挂了,芯片无什么问题,估计是三星的4J552

网友(点评):
这个是满天星的故障。但是这种显存并不是以4J552或者4J5232来区分的。满天星的显存只是几个批次的有问题,而且显存也没有坏,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MATS是什么东东,是测试软件吗,

网友:
象是满天星了

网友(点评):
什么像是,肯定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挂了,芯片无什么问题,估计是三星的4J552

4J552这个批次容易坏还是怎么着了

网友:
没修过显卡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J552这个批次容易坏还是怎么着了

       说这话的人不懂。三星显存的确是有那么几个批次的会出现满天星的故障,尤其是73、76这种档次的常见。你这个卡就是典型。但是这个K4J552只是显存的参数:容量、位宽等等,并不是批次,不能以这个来说事。
而且还告诉你,这种显存是有缺陷,但是并非一定挂了,还是有办法修复的。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显卡 或者是显存

网友:
我测了好多显卡、第一次看到这样测试结果、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三星显存4个都要换

网友:
N多花屏显卡都被修成不亮的人,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是三星的显存把  三星的有一批显存就是这个问题  把显存都换了就好了  换成现代的显存就行 不过有可能要刷BIOS   我有几十张这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