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没有声音(打开网页时,网页没声音),但是下载的视频有声音,右下角没有声

楼主(2012-04-29):
笔记本电脑没有声音(打开网页时,网页没声音),但是下载的视频有声音,右下角没有声音的图标,为什么?而且系统就是刚装好的系统。驱动用驱动精灵打过夜还是以样。笔记本牌子是DELL的而且系统是XP的官网没有XP系统的声卡驱动。有没神马驱动可以代替的啊?求帮助。。

网友:
你说的打开网页没有声音是在网页上看视频没有吗?还是打开网页没有提示音?如果说你下载的视频有声音的话,就不是驱动的问题?还有你进XP的时候能听到不?
那个小喇叭在控制面板里面-----声音和音频设备-----声音------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面板有显示。可是那喇叭图表放不了啊。点了把喇叭图表放右下角的但是就是没用,网页打开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什么都是没声音的。但是除了我QQ空间的歌有声音。比如网页上有小游戏啊什么的玩起来没声音的。还有就是看电视也是没有声音的。若是下载好的电影看起来的话貌似又是有声音的灰常纠结啊

网友:
控制面板有显示。可是那喇叭图表放不了啊。点了把喇叭图表放右下角的但是就是没用,网页打开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什么都是没声音的。但是除了我QQ空间的歌有声音。比如网页上有小游戏啊什么的玩起来没声音的。还有就是看电视也是没有声音的。若是下载好的电影看起来的话貌似又是有声音的灰常纠结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983938

网友:
这很明显的问题吧,你网页播放器有问题

网友:
你再看看注册表,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
是软故障。很有可能是你系统没装好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