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迷捷波悍马HA08-D主板 不跑马

楼主(2012-04-29):
内存电压正常,U电压也正常还发烫,时钟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跑马!!!

网友:
复位正不正常呢?
BIOS呢?

网友:
90%是BIOS问题,刷了就解决

网友A:
能不能复位?

网友B:
             杂遇到啥问题,搞不定就刷BIOS啊 !
                         我学修主板一个月,还没见我师傅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复位?

能呀、、、、、、!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LZ          什么时间修好能个结果啊,,

网友C:
是否CPU问题,是否换过CPU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CPU问题,是否换过CPU测试过!

U换过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D:
搞好了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遇到啥问题,搞不定就刷BIOS啊 !
                         我学修主板一个月 ...

供电 复位 正常 不刷BIOS 你搞什么? 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BIOS坏。

非常好,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