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被碰坏,电路完好可以修吗?

楼主(2012-04-29):
有换新屏的价值吗?

网友:
可以修的,普通人都修不了,神才能修好。

网友:
还不如买新的
同意楼主:
5.0
xujia201088
同意楼主:

网友A:
换一个就好了啊,值得

网友:
买一个新的,不值得修

网友:
换新的吧,整个液晶屏就液晶值钱,你把最值钱的整坏了,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呵呵,LZ问的好有意思啊!这个显示器是你自己的还是客户拿来修的。如果是客户的,你问他愿不愿意修,出不出得起那个价。如果是你自己的,这个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多大的屏?估计一下,如果换了屏卖给别人还能值多少钱,你再做决定值不值得换屏了!

网友:
液晶坏了!建议买台新显示器吧!

网友A:
可以修好,换个屏……哈哈

网友:
直接买新的得了

网友:
屏也就几百块。找个拆机的也可以

网友:
自己会修会装基本上不赔,能省一点钱

网友:
如果你觉得还值那就换个屏吧,免得你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