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显卡BGA 脱胶不干净如何处理?

楼主(2012-04-29):
IBM t61显卡BGA 脱胶不干净如何处理?容易掉点

网友:
动作太猛了吧你,慢慢清理吧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用烙铁慢慢刮就行啦

网友:
温度开高一点他就掉了

网友:
加热长一点时间就可以

网友:
一边风枪加热,一点烙铁刮!

网友:
楼上说得好!!用风枪加热作辅助,再用烙铁去清理,不能铲,只能刮,但刮的时候还要求焊嘴不能碰到焊盘靠焊嘴上的锡去拖,用刀口焊嘴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