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0 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2-04-29):
        接手一dell mini10笔记本,按开机键电源工作灯亮,但是可调电源的电流没有变化,拆机测得按下开关瞬间有3.3v 5v待机电压,同时测得有一组1.8V电压,此笔记本是由仁宝代工的,按照仁宝的上电时序,1.8V的开启信号SYSON是由PM SLP S5#经EC转换得到的.而PM SLP S3#经EC产生SUSP#。

        但实际测量PM SLP S5#按下开关瞬间并没有被置为高电平,同时测得PM SLP S3#同样没有变化,实测EC已经正确发出P BTN OUT#给南桥.

        但是南桥在满足自身条件并得到P BTN OUT#却没有把PM SLP S3# 和PM SLP S5#置为高电平,因此判定南桥故障。
        更换南桥后故障排除。
付DELL(戴尔)MINI10电路图
板号:LA-5091P
芯片:945GSE+ICH7M+KB926QF

电路图: 黑马维修网( www[1].tbenben.com)DELL MINI 10 - COMPAL LA-5091P KIU20 - REV

网友:
思路不错,看来楼主功底还行嘛。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一击即中

网友:
思路不错,了解上电时序很重要。

网友:
真的感觉上电很重要
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仁宝待机没3V 5V吗

网友:
这机器小板特别容易坏  没见过不加电的

网友:
楼主强悍啊 经验真高要是我的话估计去查SUSON信号去了  嘿嘿

网友:
扎实的理论逻辑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

网友A:
我的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开不了

网友:
想要 没钱下

网友:
至少要多少点才可以下啊

网友:
我有十四点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是个抢手的  学习了

网友(2012-05-30):
多谢了,兄弟

网友:
正在照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开不了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感觉 太简单了。  都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