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 怪问题 感兴趣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4-29):
  机器是三星RV411    I3处理器
来的时候客户说触摸板进水的     处理过了   但是没有弄好  就送到我们这边了     板子很干净 没见明显水印    我还特意看了下触摸板下方 没看出进水腐蚀的痕迹
  故障现象是这样子的    加电有时候能0.6几   还有时候能加到1.1几       按说这么高的电流    各电压应该都是出现了的    但是量的CPU电压出不来    拔掉CPU   加电能加到0.3几   CPU电压出来了0.9V到1.2 3的蹦       挺纳闷儿   因为没图纸 所以没怎么量    CPU供电 是62882       CPU座后面有个大滤波电容  没有动它    但是我在旁边加过六个330  插上CPU还是没有出来电压        不知道怎么弄了   谁修过类似问题的?  或者有电路图的  能发个么 ?                      还有一个怪问题是  拔了内存  那个1.5的内存供电就出不来了    插上内存就能出来  这个我也挺纳闷儿    不过插着内存能出供电  我也就没有管他了
补充下   后级3V  5V 电压 出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人有RV411图纸没        换个大电容 CPU电压出来了   内存电压没了    我倒!!

网友:
有人修过着款机器没      待机电压是多少啊  这个板子  ?     我手上的板子 待机时候是0.06     主板待机时候电源指示灯亮红灯      51125微热          没有3 V 5V     加电之后才能出3 V  5V         刚板子放了一会儿   1.5  自己出来了   CPU电压又没了     我擦

网友:
这个应该和三星RV408是通用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淘宝上面说这个版号是BA92-08123A但是我看内存槽下面的版号是BA41-01533a
我这个板有三个芯片蹦了也需要图纸谁有啊?奉献一次吧

网友:
触摸进水,楼主先看下BIOS有没有问题先,再个就是看看触摸板电路是不是进了EC啊?要是的话我建议换个EC或刷个BIOS应该能好!

网友:
我修好了一个RV411 I5 480 CPU的主板,也是没有CPU供电,原来是内存供电MOS管性能不良和控制内存MOS管的电源管理IC坏了,IC型号是A0=……,等号后面的型号无所谓的,只要等号前面的型号一样就可以替换!

网友:
怎么内存电压没出来 CPU电压就出来了?你以为是台式机啊。。。。。三星没有这么差。。。

网友:
伤不起啊  、、、、、、、、、、、

网友:
是挺怪的

网友:
进烤箱烤下

网友:
拷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