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的电容全部无限大 - - !!!

楼主(2012-04-29):
  恒温烙铁,温度410  。拆掉的电容有点烫手,但是不这样做电容拆不掉。  问题弄低了拆掉电容。
    加了好多的锡跟松香····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点评):
就这技术、文化水平?真乃维修界悲哀,无语!!!!!!!

网友:
完全不知所云,楼主不仅技术不行,文化也太不行了

网友(点评):
同感,我也看不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的板都是无铅的多,也只能这样拆了,动作快一点了就不会烫到手啦

网友:
拆电容都有拆不掉的?lz我服你了 拆电容是100%很好拆的 你说电容拆了之后那个孔吸不干净还有这么一会儿事儿、呵呵呵

网友:
呵呵,LZ我真服了你了!拆装电容这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啊,只是多去练习就好了。我刚开始学维修的时候,师傅就叫我学拆装电容,我搞了一个多星期的电容,天天在联系拆装电容。还有换IO,换芯片等等,一大堆跟烙铁有关的活师傅要我我干了整整一个月。师傅说,连烙铁都不知道怎么使,还学什么维修!

网友:
板子散热快,烙铁头超过400度很容易烧死的,我平时都是用到380度,刀头,电容双脚同时加热,这样很容易的,不过还是建议用风枪。一家之言,不喜勿喷。

网友A:
楼主还真像上面说的技术不行文化也不行,电容烫凉一下就不会无穷大了。还是本来就全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真像上面说的技术不行文化也不行,电容烫凉一下就不会无穷大了。还是本来就全坏的

说实话我真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标题说是什么电容拆掉全部无限大,然后内容 又说什么“拆掉的电容有点烫手,但是不这样做电容拆不掉。  问题弄低了拆掉电容。加了好多的锡跟松香···· ”你看下,这说的什么嘛,还读起来不通顺,加了好多的锡跟松香怎么就问题弄低了,问题弄低了是什么意思,怎么又电容全部无限大了?哎,文化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真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标题说是什么电容拆掉全部无限大,然后内容 又说什么“拆掉的电容有点 ...

  换了个发热元件,问题解决了····  这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网友A:
还是有点不懂,为什么换发热原件就解决了,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不懂,为什么换发热原件就解决了,为什么啊、

  应该是坏了吧。 换个新的就好了······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发热元件,问题解决了····  这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哈,我也不明白,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电容用电阻档测无限大是正常的,至于拆电容会热更是正常的,现在又扯到了发热元件,实在一头雾水。

网友D:
不要嘲笑新手,第一次拆无铅的电容确实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410温度有点高了,烙铁头容易烧死,头不上锡温度传不过去就是烫不掉的。多练练就好,掌握好温度,还有别把焊盘弄花了,容易短路。

网友:
楼主不是吧   这么简单地原理都。。。。。。。。。。。。。。。。    怎么做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嘲笑新手,第一次拆无铅的电容确实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410温度有点高了,烙铁头容易烧死,头不上锡温度 ...

我们不是嘲笑的他是新手,我们是说他表达的什么我们都没看明白,表达能力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不懂,为什么换发热原件就解决了,为什么啊、

哈哈哈哈,楼主的表达能力,我看一遍笑一遍,佩服的很啊

网友:
换电容要多练的,我一开始也是换不好,要用风枪才可以。现在用烙铁也可以啦!无铅的板比有铅的难搞的!

网友:
电容发烫没事的 无穷大正常的 测了你再把万用表笔反接测 有果有响声 说明有充放电了 电容基本正常 每人成长都有个过程 不要怕人笑  好好学习 天天身上啊

网友:
练习吧,我也在练习啊

网友:
拆的时候可以多放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