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O代替。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2-04-29):
技嘉代工联想L-A780主板BISO  SST 25VF080B  。有木有代替的BISO啊、高手们。小弟求助啊、

网友:
哪有代换的呀,看具体型号呀如果是技嘉代工的也有如:GA-XXXXXXXX看到这在网上找一下会有人共享出来的。

网友:
你要是说换程序,我爱莫能助,你最多就是把联想的BIOS刷成技嘉A780的,去官网对一下板型,板型一样,芯片组一样的就是。至于换芯片,那挺多的,只要是25x80或者25xx08的都可以,说白了,只要是25芯片,容量是1M的,都可以。

网友:
可以刷亮就可以、容量是512K的

网友A:
查芯片定义吧,注意低压芯片跟高压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定义吧,注意低压芯片跟高压芯片

我是菜鸟啊。怎么查啊 、

网友:
关于BIOS程序出错如何刷写的问题本菜鸟也觉得头痛,有大众VC37-L bios 跑C1-C3-01 -02-07循环还没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啊。怎么查啊 、

度娘知道,芯片类型跟引脚定义还有工作电压基本度娘都搞得定

网友C:
找几块主要芯片型号一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几块主要芯片型号一样的BIOS。

- -!找了一样的。刷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