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000老机器问题

楼主(2012-04-29):
       昨天别人送来的一台DV5000的机器,上不了网,觉得很简单。于是帮他打驱动,怎么也打不上,打开设备管理器,根本找不到网络适配器这个选项,于是重装系统,怎么装,还是怎么也找不到网络适配器这个选项,于是拆开后盖,那个无线网卡被拆了,没办法,不拆机,直接给他配了一个外置的无线网卡,装上驱动,但是还是上不了网,真是蛋疼,觉得可能是系统问题,休息了下,抽了根烟,还是装一个系统试试吧!
结果奇迹出现了,可以上网了,呵呵!大家说这个机器硬件哪里的问题,本人菜鸟,还没入门,求解!

补充内容 (2012-5-3 00:20):
昨天把网卡换了还是认不到

网友:
内置的无线网卡有些不能通用的 多换几个无线卡试试

网友A:
有线网卡进系统测不到,应是网卡烧了,是不是你那里最近有打雷?

网友B:
只拆网卡 线没拆的话,只打开后盖就可以了 ,一般不需要全拆吧?

网友C:
硬件有问题吗  你说你无线网卡装不起 是因为没有无线网卡 你找了一个无线网卡是因为不兼容有的不支持造成的 找个USB 不就是可以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拆网卡 线没拆的话,只打开后盖就可以了 ,一般不需要全拆吧?

不需要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有问题吗  你说你无线网卡装不起 是因为没有无线网卡 你找了一个无线网卡是因为不兼容有的不支持造成的 ...

我就是找的USB无线网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网卡进系统测不到,应是网卡烧了,是不是你那里最近有打雷?

那个人送修了 坏了快一年了 呵呵 一直用的USB网卡

网友D:
看了这么多。问题直接减觉啊,换外置无线就行了啊,搞得这么麻烦你们。要么就拆修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么多。问题直接减觉啊,换外置无线就行了啊,搞得这么麻烦你们。要么就拆修网卡。

拆了网卡 换了网卡 还是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