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7500b3脚电压1.6v到3.2v老是跳动。

楼主(2012-04-29):
          有个长城300w的翻新的电源,拿来故障是空载3.3v只有2v后检查发现是3.3v上那个大线圈虚焊了,焊好后,空载电压正常了,然后带负载339 2脚就保护,断开339 2脚保护后带负载量12v 12.2v,5v 5.11v, 3.3v4.00v,-12v -11v,-5v-4.4v。
         带负载电压很不稳定,估计是带负载不起,现在是量7500b16脚电压 0.7v到09v跳动,1脚电压到还负电压到0.1v跳动。3脚电压只有0.2v到0.3v跳动。12脚33v其他正常。
       空载7500b16脚电压0.44到0.48跳动。1脚4.67v 3脚电压2.2v到3.3v跳动。其他脚正常,12脚21v。
    现在问题是一短接绿线空载不保护但是量电压跳动而且变压器滋滋响,带负载也吱吱响,电压也跳动,而且保护。7500b换过,推动三极管换过,7500b11脚8脚上啦电阻,和对地电阻都正常。主开关管正常,和b级电阻也正常。b级电容也换了。大电容换过,而且电压160v正常,12v,5v输出电容换过,5v待机和12v辅助变压器的10v1000uf和50v470uf换过。

COMP (#3腳) 電壓用電表量應在3.2V左右, 如負載不變, 而此電壓會跳動, 查#2腳電壓是否正常, 如正常則由#1腳往回查...

网友:
大电容应该是二个吧?你那个160V是一个电容上的电压还是二个串联后的电压?辅助电源的次级电路中的47uF/50v电容检查了没有?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都换了,是串联后的电压,两个分压后都是160v。还有上次搜论坛看到的7500b3脚电容也换了,c17 和c29

网友:
这个电源修好后怎么用呢。在哪些机子上可以使用,哪些机子上不可以使用。这个问题不清楚的话修好它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关键是修不好,修电源就是想提高下技术。其他没想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修不好,修电源就是想提高下技术。其他没想过。

能否先修好3.3V,查3.3V的稳压电路,待3.3V正常后接回339的2脚和7500的4脚,看339的5脚和4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先修好3.3V,查3.3V的稳压电路,待3.3V正常后接回339的2脚和7500的4脚,看339的5脚和4脚的电压

       估计不是3.3v引起的保护,空载3.3v正常。而且我没有给3.3v带负载,负载是两个硬盘。{都是有坏道的硬盘}所以3.3v没有负载,只有12v和5v有负载。看论坛帖子说长城电源3.3v不带负载其他路带负载,3.3v会升高。而且这个电源有吱吱想,带负载响得更厉害了。

网友:
查二个主开关管的电压,注意BE间的电压是否相同,不相同就更换50V的小电解

网友(点评):
LZ說已經換過了....

网友:
      这个电源已经放一边晾着了,估计是老电源翻新的,盒子很新,里面很久,焊盘稍为一焊就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