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温烙铁头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我刚买个恒温吹风跟恒温烙铁一起的,刚用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烙铁用老主板的时候,老时去不掉电容。
   慢慢的感觉恒温的烙铁头。 有点不恒温··· 不知道什么问题··
           问下老鸟·· 谢谢。

网友:
主板一般供电和地线的铜箔面积都比较大,有时候要搭配风枪才能取下电容,这个挺正常的。换电容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有时候特别难搞,尤其CPU部分的,你试试。

网友:
加点助焊剂  会好一点

网友:
关键是  焊功还不够

网友:
无铅的是难焊一点,要风枪一块上,特别是CPU供电的电容

网友:
烙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2合1的风枪带焊台,不建议用这种烙铁,功率不够,烙铁质量也不行。
换一把好烙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2合1的风枪带焊台,不建议用这种烙铁,功率不够,烙铁质量也不行。
换一把好烙铁吧。

  有没有 好点的  接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好点的  接受下···

我用的白菜白光,他们都说基地的安泰信936焊台不错,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先加一些锡 或焊膏 就发现很空易焊了
以前的主板用量好 特别是ASUS的 板特厚 要把温度调到最大 焊下了再把温度调低就行

网友:
还是的多练习 我一上手 连电容都拆不了 有铅的

网友:
加一点松香水也可以的

网友:
用刀头的嘴,分别点锡给各脚,同时焊两脚,就比较容易了。
锡如果不够多,焊头对两脚接触不充分,温度就不够了。
如果主板是无铅的,温度要适当调高些的。
我也有一台是两用的,用时也没感觉到不好用。
主要是刀头要买好些的,我买过两个不好用,温度不够。

可以考虑买正品白光烙铁,五百多块钱,加个刀头差不多六百了。可以找广州总代买,杜绝买到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