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C上网本,有时能亮机,有时黑屏。

楼主(2012-04-29):
   联想S10-2C上网本,有时能亮机,有时加电黑屏不亮。即使亮机,使用半个小时左右死机。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北桥空焊,但该主板的QD82945GSE是用胶固定在主板上的。这种胶半透时状,未加热之前不仔细看看不出芯片上胶了。加热后变色,比较明显。加热至锡都化了,但胶不动。这种胶如何去除?

网友:
用小刀慢慢刮吧

网友:
还真没见过有这种胶,看来这个挺麻烦的

网友:
如果的胶那就用小刀慢慢翘出来了。

网友:
直接用点劲就可以拔掉的

网友:
温度不够 .................继续

网友:
首选手术刀小心刮吧!

网友:
跟SL400的胶有点一样吧

网友:
这款是板带内存的吧?

网友:
最好先测下板上内存颗粒,修过死机是板上内存颗粒损坏

网友:
最好能确认真的是北桥的问题,看看楼上的吧,

网友:
或者可以用修手机的小烙铁边烫边刮,只是这样想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温度还是不够...  现在拔了,后果你懂得....

网友:
bga到锡球熔点再翘

网友:
是灌胶的吧

网友:
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对!希望楼主对好了,给大家说下!!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TCL的T51(具体型号记不得了),好像是7300G大芯片的显卡,那种胶和这种还不一样,是芯片下面灌胶,最好是把芯片取下来了,但点也掉了。即使点都掉了,上面的胶始终是硬的,一点也不化。芯片的锡珠之间全是胶。

网友(点评):
同样遇到过...

网友:
用手术刀慢慢刮

网友:
看的灌脱胶的就有点头大。

网友:
笔记本灌胶确实为维修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大大降低了修复率。你说为什么都要灌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