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本篇——终于画出了一个时序……

楼主(2012-04-29):
INTER时序讲完,饼哥让画时序图。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终于还是画完了。小弟美术功底欠佳,这个时序图可能看起来有点累。不过,每一步都有标上号,应该还是勉强能看明白……呵呵。
上电时序的具体步骤,图上都有,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聊我对时序的理解。
一、如何绘制时序图。
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理论基础足够,拿块板跑线也能把时序图画出来。不过,小弟可没那个本事,上面这个时序图是对着电路图画出来的。呵呵。
要画时序图,首先要对上电时序中出现的信号名称有个最基本的概念。VCCRTCRTCRST#RSMRST等等,明白这些信号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其次,是要明白这些信号产生的条件和产生的时间顺序。比如说,CPURST#,这是整个时序中最后使用的信号,CPU收到这个信号后,CPU将会复位,然后就会开始工作,通过总线去与NB通信。那么,CPURST#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它是在NB收到自身完成复位,并且自检正常的时候,由NB发出来的。其实,所有的信号都有它的产生条件。而这些,是我们在做时序图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最后,绘制时序图时,我们可以在电路图中逐一查找这些信号的来源和去向。最终把这些信号合并在同一张图纸上。标出顺序。这样,整个时序图,也就完成了。
二、绘制时序图的目的。
在我看来,绘制时序图,是为了让我们在绘制的过程中去熟悉这些信号。同时,通过对不同芯片组的时序绘制。我们也可以了解各芯片组的不同之处,比如名称的不同,触发脚位的不同,控制方式的不同等。
三、关于绘制时序图的两个疑问。
1、在绘制过程中,我发现,有的时候,同一个信号点会连接到不同的位置。做时序图,当然我们可以不管它,只查起点与终点即可。但,假设现在有一张没有图纸的板,要去找个信号的测量点,具体应该找哪些点呢?还是说,反正是连在一起的,测哪里都可以?没有图纸,找信号自然就只能靠跑线了……在跑线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不同的去进行逐一的排除吗?还是说,它会有一个整体的方向之类的?
2、关于绘图软件,我绘这个图的时候,用的是XP系统上带的那个画图软件。但用起来的时候,相当的不方便。这也是这张图画出来不好看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有前辈说过,可以用AUTOCAD之类的专业设计软件,或者是multisim之类的电路仿真软件。但,这两个软件都用过之后,我发现都存在着不便之处。CAD是专业机械软件,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画电路图或时序图是用不到的。偏就这些东西,大量占用磁盘空间。我的电脑又不太好。所以,这个PASS。而multisim是一个电路仿真设计软件。如果用这个软件来设计电路图,当然还是不错的。但,如果我要用它画一个方框表示为IO芯片,再引一几根线出来作成上图的那个样子,好像不行了。所以,这个也PASS。各位,你们都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以上发言,纯属个人理解,也许会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前辈指正一下……
Q1193892865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压缩包已损坏、0bytes 。
哥们 我必须说 你这图太小了

网友:
冯玥你还挺厉害的

网友A:
我以前学过Protel 99 SE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其他的我都不懂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B:
INTER G43上电时序?
Intel 什么时候改名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想到基地学习就是学费太贵了 负担不起啊 攒钱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 G43上电时序?
Intel 什么时候改名了?

佩服你啊,反正就是佩服你

网友C:
回答你的两个疑问:一个就是肯定会有一个总的测试点,只要这个点没问题一般就OK了,个别情况下可能要多测几个测试点;另一个就是你要是用此画图软件习惯的话,也是非常好用的!说真的此图有点看不清,总体上还差不多,不太规范!要是想画的话就多多练练就OK!你可以看下偶的此图就是用系统自带的画的!你可以参考下,比你的强一点点!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224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你的两个疑问:一个就是肯定会有一个总的测试点,只要这个点没问题一般就OK了,个别情况下可能要多测几 ...

你的时序图我看了……比我强很多啊……呵呵。
真的是用画图画的?前辈,你的功底比我强得多啊……佩服,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学过Protel 99 SE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其他的我都不懂用。你可以试试。

我大学PCB板制图就是用的这个软件 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大学PCB板制图就是用的这个软件 挺好用的

对啊,自己建一个笔记本原件库的话,那就更好用了。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传给我吗  我下载了 没用的  文件坏了

网友:
   刚学完基本电路知识  正需要 时序 哈哈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