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不开机,一摸南桥晶振就开机

楼主(2012-04-29):
今天接到一台ibm x61笔记本不开机,拆机发现进水了,就跟客户说明情况后让客户把机器留在这了,拆开后发现应该是大面积进水还被清理过道1.8v的高管处已经腐蚀了但不严重,清理完后加点不开机。之前是加点自动开机但是一到logo处就掉点了,现在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插电后3 ,5v1.8v1.05均正常就是不开机把coms电池拔掉也不自动开机。但是用手一摸南桥晶振就自动开机了,以为晶振坏了就把晶振换了还是不行把谐振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
南桥供电没问题的话,更换南桥试试

网友:
LS对的,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应该不关南桥的事,仔细查查有无断线,电阻腐蚀等等

网友:
晶振两脚之间有个电阻坏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

网友:
不用考虑,南桥问题!先仔细清洗,在加焊南桥一般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