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放电显示,二天后返修。。

楼主(2012-04-29):
客户拿来无显示,放电正常点亮 拿回去用了2天又是开机无显 电流看来都正常。。
电池3V的电是有的。。。
补充内容 (2012-5-7 12:15):
真服了啊 返修2次了啊。。每次放电就好了 没有头绪啊 。。。。。。。。。。。。。
电池

网友:
更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BIOS 问题 X200S

网友:
看是不是键盘问题咯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此情况啊!!!!!!装上系统测试 能软刷吗

网友:
X200的机器BIOS爱坏,哪种BIOS分几种,找到相应的板号,才行

网友:
要软刷 还是拆下芯片刷???????????
同意楼主:
5.0
Mahone
同意楼主:
编程器

网友:
需要硬刷
软刷不行的啊

网友:
客户再次返修了。,,,
X200这样的问题大家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