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220W电源配什么主机

楼主(2012-04-29):
刚收了一个航嘉冷静王电源,型号是LW-6228 P4,是新的,几乎未用,额定功率220W,这种电源能带动什么样配置的主机?我试了一下,好象带独立显卡跑3DMARK会死机。

网友:
航嘉冷静王?独立显卡跑3DMARK会死机?确定是电源引起的死机不是故障就是山寨电源了。

网友(点评):
220W的航嘉冷静王带不动独立显卡也正常吧?

网友:
这电源带集成主板也会死机,有毛病,功率小不值得修,已经退掉了。

网友:
我的电源就是这个,用着还行,

网友:
额定220W带双核集成的绝对没问题  带独显一般要250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