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请教问题。。

楼主(2012-04-29):
这个电源开机电压全部正常,只有那根白不白颜色的PWOK  5V没有,这个电压是由SDC 339这个芯片供的,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这个鬼芯片也不知道全名叫什么???

网友:
339?应该是LM339吧?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个换上还是一样。另一个芯片是TL494.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芯片脚位都是干嘛的?

网友:
LM339的10PIN 短接绿线后有2.3V,11pin才1.多。11要大于10才会输出PG,不知道是查11PIN电压低了还是查10PIN电压高了??求思路。。。

网友A:
兄弟这么难找的就直接换一个电源不是快多

网友:
换339吧  如果无效  把周边的电路检查下  如果还是没问题  把周边电路加焊下  我有个长城的电源没有PG信号 就是虚焊的问题 另外如果推动电容有问题的话也不行的  我记得我那个长城的35V47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么难找的就直接换一个电源不是快多

要的是维修过程中的乐趣   如果你有修过电源 把问题检测出来 修复后的那种感觉很好

网友:
感觉楼主的电源知识不行啊,首先颜色都认不出,PG线是灰线,其次你不应该说第几脚,因为不知道你的是20针还是24针,应该说什么颜色。

不知道你短接绿黑线时,是带载还是空载的,空载电压都低,应该是推动管问题,带载电压低,就是电源负载能力差,查主变压器的初级,特别是两个加速小电容

网友:
电源知识很薄弱,这个是还有保的,但不知道客户在哪家拿的,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研究。我自己认为的故障点就是我上面说的LM339的10PIN 短接绿线后有2.3V,11pin才1.多。11要大于10才会输出PG。这个是空载测的。插上版也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什么换LM339或是加焊的换大电容的就别说了。我搞过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原来是该位置C39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恭喜 恭喜LZ

网友:
佩服,我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早就电源卖废品了

网友:
把339的PG翘了试试啊  上次我的也没有PG  看到有个电容鼓了  换了 结果好了

网友:
就是lm339
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