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PL,全板无供电,掉电。MS-7143

楼主(2012-04-29):
一张商家送修的主板,拿来时不触发,,是MS-7和MS-6+的芯片。。。更换MS-7的专用芯片,但更换后能触发过一秒钟就掉电保护了。等几秒能再次触发。。以为没换好。。重新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有时能掉发过10秒断电,在此期间打全板无供电,MS-7的工作条件好像都满足了,38脚复位有3.3V。。。全板无明显短路!不插4PIN还是一样。无头绪了。。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咋个没人呢。。。自己顶下

网友:
没遇到过,估计还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可能还是有某个电压在触发之后被拉低,估计是各个下拉电阻之类的东西的问题,仔细查查吧

网友:
全板无供电更换IO

网友:
传说中的铁板了

网友(2012-05-30):
MS芯片不良也会掉电。

网友:
我也换了MS,还是不行,也在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