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真的固态胆电容吗,和普通电解电容一样爆了

楼主(2012-04-29):
怎样分辨真假胆电容

网友:
这个是台湾立隆公司的电解电容......................别被它的外表唬住了......它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爆了很正常
这种电容最垃圾,加热PCB的时候它自己都会爆. 反正到现在只见过富士通早期的R5 黄皮电容带K字防爆口, 其他带防爆口的都是液态电容.

网友:
假固态电容,钽电容和固态电容还有区别的
同意同意!

网友:
这叫防爆电容,这种电容里的电解液极少,爆掉之后不会流出来腐蚀PCB或者造成短路,另外只要是有极性的电容就会爆掉,包括固态或者钽电容,只是楼主没见过而已!
这种明显是假固态 上面带K型防爆纹的都是假固态电容 纯固态没有防爆纹的

网友:
这上面的全是假的,真正的固态电容式没有防爆纹的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4.0

网友:
哦~~原来固态电容没有防爆纹啊~~~

网友:
世面上所说的固态电容大多数是假的,这年头坑~还少吗?

网友:
这个有防暴纹,绝对是假的了。。。看多了基本上就能分辨出

网友:
翔升的主板电解电容上面没有防爆纹可是他不是固态的

网友:
确实是有。
从下面爆,都见过的

网友:
像我们初学者来说。很难分辨啊。

网友:
基本上有防爆槽的都是假的,当然,也有些没有防爆槽的,也是假的,例如神舟的大部分所谓的固态全是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爆了两三个电容呢.

网友:
这年头什么都有假的,奸商

网友:
假,假,假,还是老实换电容吧

网友:
上面看了是假货!但自己好板上也难分辨!

网友:
有防爆纹,假的

网友:
爆了,换了就是,能用就行。

网友:
辨别固态电容一定是以防爆纹来判断吗?!

网友:
假的   没这样的固态电容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6.3V1500UF的电解电容拉

网友:
基本上带K的都是假的

网友:
不好分哦,假货太多了。

网友:
普通的电容

网友:
这叫防爆电容,这种电容里的电解液极少,爆掉之后不会流出来腐蚀PCB或者造成短路,另外只要是有极性的电容就会爆掉,包括固态或者钽电容,只是楼主没见过而已!